楼主(2022-07-28):
运行过程中伺服电机突然停机,且伺服无报警。后面把使能信号短接了,但是电机转动时会瞬间停一下,然后立马自动启动,但这样会导致定位偏差,后面把伺服参数改成上电自动使能,还是一样。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r-j2s-200a。

网友A:
没找控制器算账?

网友B:
把参数恢复出厂,再按要求设置一次

网友C:
我也觉得驱动器可能有问题,先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D:
建议换驱动哦

网友E:
我记得三菱的伺服参数里面有个选择是报警复位信号输入时是否切断主电路,默认是切断主电路的。
楼主是不是没修改这个参数又给了驱动器报警复位信号?

网友F:
参数恢复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