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第一种:常规思维接线法,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的接线方法,特点是布线清晰简单好记。
1、五点连通:FR96——SB1常闭——SB2常开——SB3常开——KM2常开——KM1常开。
2、KM1/2上触点:常开、常闭交叉连接。
3、KM1/2下触点:常闭、线圈交叉连接。
4、SB2——KM2,SB3——KM1。
5、电源出FR95,KM1/2上线圈直连,KM1线圈回电源。

需要注意的是,常规思维接法很多人会看图纸的方向问题导致接线混乱。
还有就是经常会漏掉一条线没接,下面说个案例:
这里KM1和KM2常开直连之后没有连接SB开关,也就是五点没有连通,注意看红线,SB1常闭、SB2常开、SB3常开三点连通,KM1、KM2常开两点连通,也就是SB开关和KM的触点是没有连接在一起成为五点连通的。
所以可以通过从KM1或者KM2常开接线到SB1/2/3任意一个点,注意看绿线。

第二种接法,相较于上面的接法KM1/2的常开没有直连,是直接回到SB开关

第三种:图纸强迫症接法。

最直观的的就是按照图纸的方向,图纸方向上面进的,实物中也是上面进,图纸下面出,实物下面出。

这种接线思路,就连刚学点电工知识的人士也可以完成,但是布线效果不美观。

网友A:
看到最后一张图,可以确定图纸不是出自设计院,或许设计院现在出图也不标准.
当年与北低接洽业务时,给了他一张控制原理图,告知没法做,拿出设计院图纸,都有器件端子编号....
回来加上各器件的端子编号.....现场调试,发现有若干输出没有动作,核对发现PLC的输出各com没有勾连,连上就好了....
当时工艺员就在,拿出原始提供图纸指出图纸没有连,.....照图说话
还拿出器件布置图,接线图(类似你的图一),这种接线图问过很多做柜子的,少有见过,只有老配线工见过~配线工艺图,线的走向都有标示

或许这就是标准吧,不论谁接手,尤其在后续维修/改造,该接KM1-22的不会到LL2找,该到SB定点的不要到开(闭)找

网友B:
电机正反转控制,只要可以用变频我就用变频

网友C:
感觉还是不要看这种实物图来接线的好,没有逻辑可言,只能依样画葫芦,永远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接,我是看不懂这些。

网友D:
这就是标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