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二手设备改造,这个程序如何打开!

楼主(2022-07-28):
有人说是早期proface,但是GP-Pro EX也打不开!

网友A:
找公司担当试试,曾经有个改造就是他们帮助解决的

网友B:
这个对应的硬件型号是什么?

网友C:
我改造设备,一般是不用原来的控制系统,自己重做系统,至于外部的执行元件,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换新,设备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工艺流程整理,整理好工艺流程,再检查执行元件就好办了,再介入新系统就会衔接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这属于系统更换了
如果要求操作工艺不变,工人不在重新培训就能上岗,你处理屏程序的人就很累。

网友C:
这段时间又开始准备改造和升级一套电子轴的四版印刷机,原机是用油性墨,升级后使用水性墨,机台的排风,抽湿等模块都要增加和改造,原机的控制大部分都可以使用,不用改动系统,还算省心

网友D:
你这是PLC的程序吧?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PLC的,触摸屏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早期PROFACE屏的程序,屏应该是很老的那种2400之类的,应该用GP-PRO7.0版本的软件打开,要不你把工程上传上来,看看版主有没有软件打开

网友F:
是PROface老板本的,我有这个老版本的文件,因为我们有老掉牙的机器要维护。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