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顺序和扫描周期的问题

楼主(2022-07-28):
都知道PLC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依次循环扫描,来进行工作的。
看下这段程序:
程序中:
为什么D100的值,不会随扫描周期而增加了。

网友A:
因为对于第一行( LD= D0 K4 )里面的D0来说它一直都是4,而你后面的D100用的又是上升沿。
要想加1,必须在有一个扫描期间第一行的D0不为4,这样就会断开一次,然后下一个周期再等于4时,就会加1了。
虽然在第二行清零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循环里面又变成了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要想加1,必须在有一个扫描期间第一行的D0不为4,这样就会断开一次,然后下一个周期再等于4时,就会加1了。
那这个思路。怎么用程序实现了

网友B:
把INCP D100放到FOR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1次scan:D0=4 D100=0
第2次scan:D0=8 D100=1
第3次scan:D0=12 D100=1
... ...
D0一直+4,D100一直=1
******
第1次scan:D0=0 D100=0
第2次scan:D0=4 D100=1
第3次scan:D0=4 D100=1
... ...
第N次scan:D0=4 D100=1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刚才用keyence测试,对D寄存器RES和RST指令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知道PLC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依次循环扫描,来进行工作的。
看下这段程序:
程序中:
为什么D100的值,不会随扫描周期而增加了。
***
你把第0行放到15,19之间

网友D:
你的目的是想没4个扫描周期D100+1?
简单,将现在的程序0段移到19后。
在增加一段 LD= D0 K4 ,RST D0

网友A:
引用 楼主:
”
要想加1,必须在有一个扫描期间第一行的D0不为4,这样就会断开一次,然后下一个周期再等于4时,就会加1了。
那这个思路。怎么用程序实现了
如楼上二位所说,放在循环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的

不是统一处理的,其实D0在第二行时是有清零的,只是到了下面的循环时又加成4了,并且这个结果一直到程序结束。

第二次扫描时,到一行时D0还是4,所以一直接通状态。

网友D:
还一个方法可能更简单。INCP--INC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E:
上升沿触发 需要有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