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这种台达伺服电机轴断裂了,据说维修一下,就相当于买新的了

网友A:
闲鱼上看看有没有旧的

网友B:
抖音上看到有维修的,但没有更换过程,并且都是进口货。

就是不知道轴是怎样取下来和装进去的,有了样板加工这么一条轴应该简单。

当然人家全部帮你搞好,肯定就不会便宜的,而台达新的伺服也不贵,所以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C:
维修费用不便宜,换新吧,台达不贵
伺服电机换轴不同普通电机,不是你换一条轴就可以用,就算你走运换上轴,转子没有裂纹,装上转子后还要对零位
伺服电机,我一般是换新不修,省事不烦心

网友D:
小电机,又容易买,换轴不划算。

网友E:
编码器坏了可以换,轴断一般就整个换了;

网友F:
没啥修的了,我这有一个1KW的,型号和你的一样,绕组绝缘不够,没办法,直接换新的

网友G:
就算修也要一个多月才给你,台达售后不行

网友H:
伺服电机的轴断了,不如买一台新的了。维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坏了可以换,轴断一般就整个换了;
感谢您,我咨询售后维修也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