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如上图,在数据块内写入地址连续的字的数值,使用间接寻址。
功能需求:更改VD280内的值,可以将以VW600为起始地址的任意地址数值调取出来
疑问:
正如上图,系统内强制更改VD280内的值,可对应的数值并不对,并且有些数值根本不在数据块内,不知道为何。

请大神给与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在数据块内写入地址连续的字的数值,使用间接寻址。
功能需求:更改VD280内的值,可以将以VW600为起始地址的任意地址数值调取出来
疑问:
正如上图,系统内强制更改VD280内的值,可对应的数值并不对,并且有些数值根本不在数据块内,不知道为何。

请大神给与指导!

原因是你的寻址错误了,一般对WORD或者DOUBLE WORD的寻址会建议使用偶数寻址方式,而您第一张图中的VD280中竟然是奇数11,其实际读取的地址是VB611,因为使用了WORD的指令,因此其读取的值是 VB611和 VB612组成的VW611,由于西门子高位数据在前,因此VW611中的数值为2#111111 00000000,这个值转换为10进制就是16128,这属于程序员的基本功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我一直以为这个指令会根据我读取的数制形式,自动*1,*2,*4,对这个指令没理解透。再次感谢!

网友B:
大神无处不在

网友C(2023-04-0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