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奶场,用来驱动真空泵的ABB变频器,型号:ACS550-U1
023A ,因为变压器着火,应该是过压损坏。拆了后发现压敏电阻坏。外壳里面有熏黑。辅助电源坏,包括3N150坏,3844坏,有一个10欧的保险电阻坏。一些小的贴片电阻坏。模块的整流部分损坏,逆变部分没坏。换好上述原件后,通电屏幕能亮。接到机器上测试,启动后报过流故障。因为电流传感器(霍尔)距离压敏电阻比较近,压敏电阻炸裂的时候可能对电流传感器放电。拆开后果然有一个坏了。中点电压也不对。向前查,有一个mc33074坏了。换上后中点电压正常。再换好电流传感器后,mc33074的1,7,8,三个脚电压7.5伏正常。装好后带负载测试,一起动就报过流,复位故障后正常运行,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也一直正常。下次开机一起动还是报过流故障,复位后还是一直正常。拆回来仔细对比换上的这个电流传感器和原来没有坏的那个,没有明显差别,用直流电测试,通人5A直流电后,电流传感器out脚电压没坏的这个0.44v,后换上去的0.46伏,差别不大。加入交流电流21安测试,用示波器比较out脚波形,峰峰值都是5V。把两个都换了,还是一样故障,第一次启动报过流。复位后就正常工作。一直这样。不知为何,不知各位同行遇到过没有?希望维修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这种问题在丹弗斯FC301 18KW上面遇到过,最后还是怀疑是逆变模块不良,把拆下的模块测量发现是触发端两个臂之前存在漏电,更换后故障彻底解决。

网友B:
建议重换一片MC33074试下,另外注意是否焊接过程中动了MC33074外部小电容等(如电容引脚的小电容是否有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