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大师们,晚上好,能否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大师们帮忙看看呗

网友A:
用梯形图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梯形图写就行了
这样回原点准么?怎么写?程序好像有点不少吧!

网友B:
考试题?不让用ZRN/DS2R指令?
抛开这个,这寻原点路线看不懂,有谁看懂请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个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试题?不让用ZRN/DS2R指令?
抛开这个,这寻原点路线看不懂,有谁看懂请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个轨迹?
不是考试题,是以前公司机械手的程序。本来是二轴的,一个左右,一个上下

网友C:
首先要知道回原点的原理,无非就是快速找,慢速停..的过程。所以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自己写一个就行了。

网友D:
自己做逻辑,实现这个动作不难。至于精度你要求多少嘛,可减速后再以蠕动速度最终定位到原点

网友E:
按你的要求大概就是这个样

第一步,先快速找到X点,然后停下来。

第二步,稍慢的速度往右越过X点。

第三步,再以最慢的速度找到X点。

所以3步有3个单独的速度。

至于以前的程序为什么这么写,而不用回原点指令,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思维、习惯,反正效果达到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知道回原点的原理,无非就是快速找,慢速停..的过程。所以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自己写一个就行了。
那不是要写3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逻辑,实现这个动作不难。至于精度你要求多少嘛,可减速后再以蠕动速度最终定位到原点
好像也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去用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你的要求大概就是这个样

第一步,先快速找到X点,然后停下来。

第二步,稍慢的速度往右越过X点。

第三步,再以最慢的速度找到X点。

所以3步有3个单独的速度。

至于以前的程序为什么这么写,而不用回原点指令,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思维、习惯,反正效果达到了就行。

或许你说的是对的,反正我猜不透他的目的,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需要,大体是这样的,机械手是安在一个液压机上面的,当液压机压好产品,然后回到安全位置后就会发信号给机械手的PLC,然后机械手就会进去取产品,并把产品放到输送机后马上回来原点位置待命,同时告诉液压机PLC已经在原点位置,液压机将再次压产品,如此循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你的要求大概就是这个样

第一步,先快速找到X点,然后停下来。

第二步,稍慢的速度往右越过X点。

第三步,再以最慢的速度找到X点。

所以3步有3个单独的速度。

至于以前的程序为什么这么写,而不用回原点指令,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思维、习惯,反正效果达到了就行。

或许你说的是对的,反正我猜不透他的目的,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需要,大体是这样的,机械手是安在一个液压机上面的,当液压机压好产品,然后回到安全位置后就会发信号给机械手的PLC,然后机械手就会进去取产品,并把产品放到输送机后马上回来原点位置待命,同时告诉液压机PLC已经在原点位置,液压机将再次压产品,如此循环
所以我是不喜欢去看别人程序的,因为觉得去揣摩别人的心思比研究工艺更复杂,自己把工艺研究透了,再结合所用plc支持的指令,自己写程序好的多,另外写程序也不一定非要用什么什么指令,能满足工艺要求就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严重同意

网友B:
版主的基本就是你在用设备的思路
设备的要求不是很高,以前就是机械手来做~诺干近接开关逻辑控制

网友D:
回复 楼主:
原点回归指令是有局限性的,没有自己做逻辑方便,我一般在做回原点时也喜欢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点回归指令是有局限性的,没有自己做逻辑方便,我一般在做回原点时也喜欢自己做
自己做程序要多写

网友B:
你目前的控制,位置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回原点功能可以很简单
比如
1.向左,X0感应减速,过X0停机(可以过一个时间,也可以过nn脉冲,惯性停也可以)
2.向右,X0前沿停,同时清计数,重新累计脉冲作原点修正

当然你对原点搜索指令很熟悉,那就使用之

楼主:
这个电机11千瓦,没有变频器带,也没用星三角,全压启动?不是说大于4千瓦要降压启动吗?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的控制,位置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回原点功能可以很简单
比如
1.向左,X0感应减速,过X0停机(可以过一个时间,也可以过nn脉冲,惯性停也可以)
2.向右,X0前沿停,同时清计数,重新累计脉冲作原点修正

当然你对原点搜索指令很熟悉,那就使用之
嗯,回头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11千瓦,没有变频器带,也没用星三角,全压启动?不是说大于4千瓦要降压启动吗?懵逼了

不知道谁跟你说的,我公司15KW都是直接启动的。

降压启动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来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降压启动,还得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需要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尚可采用降压启动,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对电网的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为了不形成对电网电压过大的冲击所以要采用降压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降压启动。只有鼠笼型电机才采用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11千瓦,没有变频器带,也没用星三角,全压启动?不是说大于4千瓦要降压启动吗?懵逼了

不知道谁跟你说的,我公司15KW都是直接启动的。

降压启动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来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降压启动,还得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需要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尚可采用降压启动,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对电网的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为了不形成对电网电压过大的冲击所以要采用降压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降压启动。只有鼠笼型电机才采用降压启动。
原来如此,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