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酷马变频器315KW 驱动板上桥用的PC932下桥有的PC929 驱动板上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都正常,没有安装模块运行不报OC,PC929已经保护但是G E间有1.2V直流电压,不是-8V截至电压。主板也不报故障。跑线路发现PC929 保护光耦引脚到主板插头上时空引脚没有线路引至CPU或外围检测电路

网友A:
你这贴是分享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求证一下,又遇到此情况的吗。

网友B:
再正常不过,以前明电舍变频器也是如此

网友C:
正常,国产很多品牌,电机烧变频器炸了。

网友D(2022-10-22):
碰到过一例A316J的驱动电路,线路板出厂时就将14、16脚短接在一起了,不知生产厂家怎么想的。这是彻底取消了检测和保护功能。
如果PC929的8脚光耦送不出OC报警信号,但PC929仍具备故障检测功能。所以说虽然是不报警了,但检测和保护功能还在的。
再说了,用了929和316,就是要用它检测和报警的呀。
检测还在,取消了报警,啥意思啊。
这事相信在一些机器上是有的。

楼主:
PC929之封锁脉冲输出,不给OC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