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有没有相似之处,相似度多不多?

网友A:
硬件、软件都不一样,也就部分指令的用法差不多,个人觉得3成吧

网友B:
只能说指令比较接近;相互换是不可能的;

网友C:
你想干什么?
PLC坏了想用另一家的替换,还想不费脑或少费脑就换上?

别偷懒,通过大脑的劳作,替换不是问题,没钱就别想了

网友D:
很相似,但是还是要自己写吧

楼主:
没打算换,用台达入门的话,以后是否方便学习3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打算换,用台达入门的话,以后是否方便学习3u

既然以后是要学3U,建议3U入门比较好,如果没有实物,自己买一台也不贵。

楼主:
台达好像也挺火,以后慢慢全都国产化,国产的plc以后会不会统一联合之类的。

网友E:
部分指令的用法差不多,

网友F:
两者不在一个频道,怎么互通?

网友G:
国内主流西门子,三菱2大阵营,要学就学这2款,其他乱七八糟的PLC包括台达大多数都是山寨这2款起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内主流西门子,三菱2大阵营,要学就学这2款,其他乱七八糟的PLC包括台达大多数都是山寨这2款起家
听说某些国产可以直接用gxworks2,这不也挺好么。

网友H:
完全可以直接学台达,编程软件用ISPsoft,不要用WPL。学会了台达,用三菱、西门子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全可以直接学台达,编程软件用ISPsoft,不要用WPL。学会了台达,用三菱、西门子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您说的比较中肯。

网友I:
硬件使用思想是一样的,编程思想也类似,其他的就不好说了。其实ISP已经偏向西门子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三菱的那个思想。
台达、三菱已经有部分系列和软件,在向博途靠拢(台达的新平台:思图软件平台),可能是以后的趋势吧。不过软件都比较庞大,哎,坏处就是各方面都比较不顺畅。

网友J:
学台达一样的
学ISPsoft   不要学WPLsoft
三菱学WOR2的话,直接学结构化,学小型工程会走弯路,以后还要学结构化
学完各家小型机基本就都能用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原来台达还有个叫思途的软件
感谢介绍   下来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打算换,用台达入门的话,以后是否方便学习3u

既然以后是要学3U,建议3U入门比较好,如果没有实物,自己买一台也不贵。
还是5U直接入门比较好,或者5S。3U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