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求助各位大佬!!!
巴鲁夫读写头怎么跟电脑连接,再用串口去读取芯片数据???

网友A:
什么读写头?

有没有通讯协议?

楼主:
这种读写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的

网友B:
用串口读取芯片数据?读取(写入)专用存储模块里的信息(数据)吧
它与存储模块之间是无线通讯的,类似平时见到的ETC,门禁卡二者组合

过程应该是电脑软件---232--读写器---(空间无线传递)---存储模块---(空间传递)--读写器---232--电脑软件

向客服要Demo
看资料都有说明,但你要会通讯数据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我也是刚接触,很多东西不懂,您说的这些好多不懂,但是大概的连接方式知道,后面有问题在请教您

网友A:
官网的中文资料只有一个接线图有价值,至于跟电脑具体怎样通讯的,是什么协议官网的资料应该是有的,但不是中文,我看不懂。
https://www.balluff.com.cn/zh-cn/products/BIS00EM

网友C:
有没有一些具体通信的资料呢?

网友D:
Y版发的官网操作说明里面有通讯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