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今天想到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 单相电机测线圈阻值用不用拆下电容在测量?

网友A:
我的经验是 电容两端阻值等于两个绕组之和 基本就差不多  如果测到阻值不正常 就要断开电容复核一下

网友B:
关键看你要测量什么,如果你想测量具体的阻值,应该是要拆的,否则阻值应该不准。

网友C:
直流电阻(铜)的话,不用.反正电容对直流相当于短路.只在开始一瞬间通路.

网友D:
不用拆,除非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