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200CN与电桥通讯不上,PLC始终收不到电桥的数据,电桥通讯接口为RS232,换了两根232转485的线也不行,本人才开始学习自由口通信,不知是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求各位高手指点,最好能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协议你用的发来一下.
看样子你的协议不对,12字节.你的多长?

楼主:
326199298这个是你的QQ吗?pqsh@163.com是邮箱吧?协议已发

网友B:
PLC应该发出12个字节才对,你可以先用调试助手监控看看PLC发出的命令是否正确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借个原装的PC-PPI电缆试;

楼主:
淘宝上的RS232转RS485线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RS232转RS485线行不?
先买一根USB转485电缆去测试PLC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6199298这个是你的QQ吗?pqsh@163.com是邮箱吧?协议已发
协议收到了.因为不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
具体的协议是先发送,才会有回应.
比如查询数据:
你用xmt发送,比如vb100,从vb100开始填:0C(12?) 55 20 1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校验和.
用usb转485,两根,一根当发送,一根当监听.能看到发生了什么,回复了什么.
具体的可以问关版,关版专业.

楼主:
你好:我用了两台电脑连接PLC,一台用串口助手发报文,一台监视PLC的数据。这样PLC能接受到信息。再用协议分析仪测试电桥出来带(RS232转RS485)线上的数据,也正常。就是电桥(RS232转RS485)数据线插到PLC上接受不到信息,只有电桥的数据线插拔的瞬间能接受到错误的信息?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