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1、CP1E型PLC普通寄存器D0,在不作任何设置的前提下,即不做启动恢复备份,也不做A751.15备份处理,断电后数据能保持多长时间?仍然是50小时吗?

2、如果设置启动恢复备份(D0-D10),并且程序中也做了A751.15备份处理,那么寄存器D0-D10中的数据,在断电后可以长期保存。现在我要所关心的是:假如寄存器D0-D10是动态变化的,即寄存器D0在备份时的数值=15,而运行中又变化成=30,请问最终EEPROM 备份存储器中的D0是15?还是30?是否需要在D0变化的同时,再执行一次A751.15?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1.理论是50h,实际可能有很大偏差,最好选带电池的PLC
2.前部分有误解,断电时间足够长,所有D中是不确定的,所以在手册中有个小程序~初始化有关的D.
如果你在设置中设置了
相关数据在PLC上电时会从EEPOM中传到D0-D10
在程序运行中,D中数据发生变化,需要再来电用到,就要做备份--使A751.15 on

可能是这样,你再看看手册,or 实操看看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回复,其实以上问题并不复杂,只是欧姆龙说明书上介绍的比较含糊,前后解释似乎有点矛盾,且手上没现成的PLC做试验,无法证实是否有效。

提出以上问题的原因,源于一朋友向我求助,说他负责保养的电梯,平均每几个月就发生数据丢失,也就是说,原来输入到PLC的参数没了,需要重新设置(通过自学习)。PLC是欧姆龙CP1E-E20SDRA型,该型PLC无电池,是依靠超级电容保持数据的。我估计使用人每天晚上关闭电源,发生数据丢失时,可能是断电时间太长所导致。现有3个方案可选择:

1、换用带电池的CP1E-N20-DRA型,该方案最简便,无须做任何工作,但需要花费600元购买一只PLC。
2、查看原有PLC内部的设置,如果没进行数据备份处理,则对PLC设置启动时恢复备份(D0-D10),同时在程序中做了A751.15备份处理。该方案无须花钱,但没经过实践验证,也不知有无效果。
3、将自学习(写参数到寄存器)过程,改成每次通电后直接写入参数,相当于通电运行初始化处理。该方案缺陷是:输入到程序的参数不可自行调整,是固定不变的,其次需要充分理解原程序的逻辑,有一定的风险。

以上有关CP1E寄存器备份的问题,望各位大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电梯,有啥参数要经常调整?

不是有自学习功能嘛,每次上电自学习一下
8点输出,估计是滚梯,货梯之类

当然最好是1方案,这属于最初设计失误.

手册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拉的有点长.

楼主:
电梯,是滚梯,需要设置快速、慢速、无人停机、等各自延时时间。

看来,还是采用N型带电池的PLC保险点。

网友A:
滚梯就按方案3做好了,参数是固定的

多层升降货梯,通电自动回到1层,其他参数也是固定的

网友A:
忘说了,在程序开始,做个D,H清0,以防有用到的地方,程序没及时更新而出现混乱。

网友B:
有没有失电的内部标志位,在失电时把D0开始备份到EEPROM,不然真的很麻烦.我现在是使用一个检测PLC电源输入的继电器.用这个继电器常开信号的下降沿去触发A751.15,白白浪费一个IO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失电的内部标志位,在失电时把D0开始备份到EEPROM,不然真的很麻烦.我现在是使用一个检测PLC电源输入的继电器.用这个继电器常开信号的下降沿去触发A751.15,白白浪费一个IO点

按我的理解,是否A751.15的有效动作仅能一次,也就是说将A751.15设置为1,仅仅是在这段时间内有效,如果再次停电,还需要再次设置为1,否则PLC将不会自动备份?

网友B:
是的,但可以多次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可以多次备份

还要请问楼上,当A751.15已经被设置=1,如果运行中,被备份的寄存器的数值发生多次变化,即寄存器D0在备份时的数值=15,而运行中又变化成=30,请问最终EEPROM 备份存储器中的D0是15?还是30?

网友A:
这要看你用什么指令,set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备份一下,有必要吗?
如果在数据发生变化备份一下,备份数据就是新的。

楼上说的失电标志好像plc里没有,即便有备份能赶趟?表示怀疑。
他的用输入点还触点备份,可行?同样表示怀疑。

网友B:
市电断电时,plc还是有电的,在这个时刻保存是成功的,至少我现在试的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市电断电时,plc还是有电的,在这个时刻保存是成功的,至少我现在试的是这样的
你用的PLC是直流供电,还是交流供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还有,备份的数据有多大

网友B:
交流供电,一断电触点就断开了,但PLC还可坚持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失电的内部标志位,在失电时把D0开始备份到EEPROM,不然真的很麻烦.我现在是使用一个检测PLC电源输入的继电器.用这个继电器常开信号的下降沿去触发A751.15,白白浪费一个IO点

如果需要备份的寄存器不多的话,不一定非要用以上方式备份,比如说需要备份的寄存器是D0,可以在程序中监控D0是否变化,只要D0发生变化,我们就立即进行备份处理,详细见以下程序:

[<> D0 D1]--------------执行(A751.15),同时令D1(中间变量)与D0(需备份的寄存器)相等,即执行[MOV  D0  D1]。

网友B:
我是备份机器的运行时间,这个值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