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

楼主(2022-07-29):
设计了一根轴,上面装了齿轮,截图给大家看下,这是个明显错误的图,被高工一眼(小于10秒)看出,
哎,看样子跟高手的差距太远了,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键槽?

网友B:
直观看到话,两图轴承不是同规格,轴承没有卡簧

网友C:
图可以做出来,但维修工会骂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可以做出来,但维修工会骂人

网友D:
隔圈有问题。

网友E:
换轴承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换轴承怎么办?
连法兰一起卸
这个应用猜测是链条托轮

网友F:
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是轴承不好拆换,还有没看到键

网友B:
这是什么?

网友G:
这个轴应该在轴承位挡圈和齿轮的位置使用阶梯轴,加工不方便,加工精度要求高,不好安装。如果轴承散了,法兰里的轴承外圈取不下来。没看见传递扭矩的键槽。

网友H:
你这轴承看起是卡在轴里,齿轮如何定位?有键槽吗?R角也没有。

网友I:
应该是二个不同模数的内齿与外齿力传递出问题了。

网友J:
是不是先组装再安装时没有安装距离,先安装再组装时,最后按装齿轮,轴会在轴承内圈滑出。

网友K:
固定墙板不对吧,你这齿轮要跟着轴移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