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号的电子识别

楼主(2022-07-29):
车间领导想把如下图的线号用扫描枪或者视觉识别出来,然后跟正确的底稿比对,能够快速判断出是否接对了线,柜子底板是批量生产,用线大约是二三百根线,想提高接线得正确率。细线线号是白管黑色三位001,147等的数字。号管正面大约是20毫米乘5毫米。网上查到的就是OCR识别,但是OCR识别对于静态规则的字很容易,线号管不可能穿的很正,多多少少会有角度,不知道能不能识别?另外OCR大多是联网收费的,有知道价格的吗?最后,如果上视觉是不是大材小用了,价格也会比OCR高很多?最后最后,请各位大佬帮忙想想还有别的方案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要扫描到号码,必须每个号码管的数字都正向上,理论可以做到,但部分的地方也会由于安装线的弯曲造成扫描不到

网友B:
线接错了会引起故障,这些故障在调试的时候就能发现,没必要搞视觉

网友C:
领导的想法很高大上啊

网友D:
这也能实现?不可思议了。这以后自动代替了手动。

网友E:
这种说法需说是可行的,但是其中的问题也会不少,毕竟线码管需要人工穿插不规范的因素很多,要完全达到很有些难度。你们领导也是那种高大上的人。

网友F:
要不人家是领导呢

有个app老做广告,说是能生成电子表格,你可以试试

网友G:
挺好的想法,其实也可以考虑如PCB检测那样,用工装配合探针测通断。虽然没有纯视觉灵活,但技术程度。

网友H:
一看就是西家的PLC,一台小设备也需要扩展一堆模块。。

网友I:
这样有用吗?如果接错了一样有线号咱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