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永宏的SFC指令只有4个 TO STP FROM STPEND ,写个没分支的单流程,S20~ S25 ,到了STP S25后,要将S25复位怎么弄的? 后面输入不了任何复位指令

楼主:
查到了,不能像TO一样用RST,STP后横线直接就可以用RST了

网友A:
多看手册和范例就明白了

网友B:
S25动作完成标志复位S25,并置位需要的S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