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ES2和变频器、温控仪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2-07-30):
之前设备上只有变频器,通讯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在变频器上并联接入了温控仪,站号设定为2,通讯线使用的普通铜芯电线,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候通讯程序会卡在最后一步不动,设备重启后通讯程序会正常循环动作,温控仪温度写入读取很慢,有时候需要重启设备温度才能写入温控仪,通讯协议使用的温控仪的,温控仪单独接PLC通讯都是很正常的,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这个是程序的监控,程序正常循环,但是M105那步温度写不进去,设备重启后温度才能写进温控仪中,另外有时候程序会一直卡在M106那一步,重启设备后有时会正常循环动作

网友A:
是不是轮询的时间太短了,不要自动接通M105、M106,手动单独接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了好久我发现单独通讯温控器,手动没问题,是可以正常读写的,改成自动轮询就不行,温度写入读取都不行,看这样子应该是轮询程序有问题,版主,问下程序怎么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了好久我发现单独通讯温控器,手动没问题,是可以正常读写的,改成自动轮询就不行,温度写入读取都不行,看这样子应该是轮询程序有问题,版主,问下程序怎么改啊?
加延时,变频器与温控器轮着来,比如先接通变频器1秒钟,再接通温控器1秒钟,如此轮询,具体间隔时间看实际情况,能正常通讯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单独控制温控器,变频器我拆掉了,现在我加了延时,一个写温度一个读温度,写是可以了,但是读不行,监控看轮询是正常的,就是温度读不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至于为什么读不出来,我就搞不懂了,因为我不熟悉台达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监控发现读取温度的时候D1073和D1074的数值是正确的,就是没有传到D510里面,偶尔会传送成功一次,不行的话我待会发到台达区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