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有三根线,为什么温控器说明书上指明有一根线不得使用

楼主(2022-07-30):
是否只接两根线就行?

网友A:
你这个表是Pt,Tc可用,实际只能用一种或Pt,或Tc
能看明白了?
问题太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懂!

网友B:
意思就是这个温控器可以接PT传感器也可以接TC传感器,
在接PT传感器时3脚是要接线的
但在接TC传感器时3脚不能使用,因为TC传感器就是两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这个温控器可以接PT传感器也可以接TC传感器,
在接PT传感器时3脚是要接线的
但在接TC传感器时3脚不能使用,因为TC传感器就是两线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D:
实际使用当中PT100的测温头,部分的测温头实际出来的也是只有+ 和-两个接点,部分是有两个- ,实际里面也是接在一起,所以测温信号线你用两心的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A:
Pt的测温体就在A-B之间,A再不接到③端子,这温控器温度信号就没了,控制也就失效.....

网友E:
3线是热电阻,两线是热电偶。

网友F:
图纸就画错了,热电阻3线制接法测量精度高,他叫你2线制接法,还说是其它原因,实际就是一块测量精度低的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图纸就画错了,热电阻3线制接法测量精度高,他叫你2线制接法,还说是其它原因,实际就是一块测量精度低的表
怀疑你没有使用过这类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使用当中PT100的测温头,部分的测温头实际出来的也是只有+ 和-两个接点,部分是有两个- ,实际里面也是接在一起,所以测温信号线你用两心的线是没问题的
有+-的是Tc,Tc与Pt出来的信号不同,怎么可以混接?

这类表要设置是使用Tc还是Pt,还要细分

如果想你说的那样,厂家设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回楼上,PT100测温头是要分极性的,你不分的话接入温控根本不能正常检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PT100测温头是要分极性的,你不分的话接入温控根本不能正常检测的
你或是懵对了
你这个回答说明你不认识pt,它是电阻没有±之分

网友G:
厂家为节约墨水,虚线框都舍不得画

网友H(2022-10-20):
PT传感器工作原理是;阻值随着检测温度不同阻值变化,TC传感器工作原理是;随着检测温度不同,产生电压信号不同。

网友I:
这不是一个问题。
大家都是说了输入的问题,主要是③在什么情况下接和不接,都是正确的。

但是,说明中提到的是输出和输入的关系问题:即输入为非隔离输出,和输入有“共地”关系,所以,如果输出没有进一步隔离(如接到非隔离的功率模块),则对输入通道有干扰,仅此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