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15变频器驱动波形为什么是这个样

楼主(2022-07-30):
维修一台东芝的vfs15 15kw的变频器,v相下桥击穿,拆下模块不运行状态测量上三路10v左右,下桥16v左右。运行情况下上桥3.8v左右,下桥3.5v左右,上桥波形正常 但是下桥波形不大对劲呢,我把en和uvw连起来了

网友A(2022-09-07):
把330的电阻换了,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碳化,再测以下光耦前面的波形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