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0):
开始用手动读写温度,都是正常的,然后改轮询自动读取,发现轮询程序是正常上下循环动作的,但是无法读写温度,后来按照YXBK版主的方法追加延时,温度写入是正常了,但是温度读取还是不行,在进行温度读取时D1073和D1074的数值是对的,但是就是不传到D510里面去,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这个是读取温度时D1073和D1074的数值,显示是对的,就是不传到D510里面

网友A:
后3条传送指令一直接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用手动读写温度,都是正常的,然后改轮询自动读取,发现轮询程序是正常上下循环动作的,但是无法读写温度,后来按照YXBK版主的方法追加延时,温度写入是正常了,但是温度读取还是不行,在进行温度读取时D1073和D1074的数值是对的,但是就是不传到D510里面去,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定时循环读,每次读操作完成后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执行下一个读操作,如此循环。

网友C:
D510其他有没有用到,从这几行程序来看是不应该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把轮询温度读取中3个MOV直接连在M103后面,拿掉M1127是正常读取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度读取值总是会跳出K2561这个值,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回复,按照2楼的办法我把轮询温度读取中3个MOV直接连在M103后面,拿掉M1127是正常读取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度读取值总是会跳出K2561这个值,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按照2楼的办法我把轮询温度读取中3个MOV直接连在M103后面,拿掉M1127是正常读取了,现在变频器和温控仪都可以正常通讯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度读取时总是会跳出K2561这个值,温度读取的M103我中间特意加了M102和M104各0.3S,防止M103和M100(变频器频率设定)、M101(温控仪温度写入)中间有接触,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按照2楼的办法3道MOV程序一直接通是正常读取了,但是现在是轮询温度写入的时候也会改变D1073和D1074的值,此时因为MOV指令一直接通,所以温度写入的时候读取值也会变,是不是就是如3楼guanyumou版主所说的作温度写入程序的判断?在温度写入的时候读取值会变成K2561

调试通讯程序时最好是只单独写关于通讯部分的

建议你新建一个程序,先只做读取温度的程序,把读温度搞定。再单独做写温度的程序,确定写温度也可以。

最后把这两部分程序复制到你现在用的程序里面(注意地址不要重复)

在读温度这些程序前面加个总触点,假设M10,在写温度这些程序前面也加个总触点,假设M11

然后M10与M11轮流导通,这样就是轮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按照2楼的办法我把轮询温度读取中3个MOV直接连在M103后面,拿掉M1127是正常读取了,现在变频器和温控仪都可以正常通讯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度读取时总是会跳出K2561这个值,温度读取的M103我中间特意加了M102和M104各0.3S,防止M103和M100(变频器频率设定)、M101(温控仪温度写入)中间有接触,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总是会跳出K2561,奇怪了,明明中间我都隔开了0.3S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读取和写入的地址应该不同吧,不知道写入时为什么读取的数据也变化,可以在写入时不传送到D510,即把M1000常开改为M101常闭。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程序我按照guanyumou版主的办法修改了,轮询只做温度读取,当变频器频率写入或者温度写入时断开温度读取,优先执行写入,写入完成后再执行温度读取,在网上有看到有人说温控器有写入寿命,最好不要持续不断执行写入指令,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我按照guanyumou版主的办法修改了,轮询只做温度读取,当变频器频率写入或者温度写入时断开温度读取,优先执行写入,写入完成后再执行温度读取,在网上有看到有人说温控器有写入寿命,最好不要持续不断执行写入指令,谢谢楼主给予帮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写入为什么要连续执行呢?输入地址数据与写入地址数据比较,不等,执行写入,写入完成后输入地址与写入地址数据相等,不再执行写入。

网友D:
回复 网友B:
ES2有PLC-LINK,台达自有的标准主从通讯,很好用,只是从站15个一下方便使用,多的话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搞变频器、温控仪和485通讯这些,还是菜鸟,之前借鉴的别人写的变频器轮询程序,就以为所有modbus读写都是持续不断的执行,现在我改的程序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基本没问题了,就是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温度写入的时候,我在触摸屏上连续输入10次,大概会有1-2次写入不成功,楼主帮我看下我程序哪里有问题?原来我是用M1127来复位M101,但是发现复位不了,我就改用定时器T24进行复位了,难道用M1123?

网友A:
我一般用寄存器轮询,D100=1,out m101;D100=2,outm102,用标志位incp D100。如出错轮询不了,标志位不动作,几秒后自动incp d100,保证轮询不会卡在某一个环节,如有必要,输出报警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会用到M1127么?手册上看都是接收完毕后用M1127触发数据处理,但是我用了发现M1127根本触发不了,比如刚开始我用来温控器读温度用M1127,根本读不出来,是不是这里M1127必需直连母线还是说要用上升沿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达ES2 PLC感觉有毛病,modbus指令手册上都是用M1127,但是ES2上M1127根本不管用,改用M1123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