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1):
正常情况下,正常生产的机器人设备。在待机状态下,手动回第二原点,为什么会跟其他部件发生干涉,是程序没写好,还是什么

网友A:
手动?
1.程序没写好
2.操作者没长眼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到原点后再切远程怎么让机械手动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到原点后再切远程怎么让机械手动起来
这个与顶楼问题冲突

如果本地能远程不能就是开发者的问题,本地也不能可能 设备就是这样设计的
最好先看设备操作手册

网友B:
以前运行正常,现在手动出问题,觉得主要是操作者对机器人不熟悉导致的次要是程序防呆没写死,一般机器人回原点的程序是按照上次走过的路径倒着走,但是手动瞎搞示教器的话,机器人回原点会脱离程序自己计算路径,容易撞机

网友C:
回原点也要做成自动,手动回原点撞机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