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1):
这个旋切,搞不懂为什么要加个移动,类似于追剪一样,并且视频中动作的距离还不小。

网友A:
可能物料的不同步,跟踪旋切更到位,以免切到不该切到的地方吧!

网友B:
因为要,压-封-切
传送带不停,封要时间,所以要同步移动

楼主:
昨天找到了完整的视频,发现只有输送带慢速时才会移动,快速不会

网友C:
旋切+追剪,可能会有更多的加热时间,

网友C:
旋切+追剪,可能会有更多的加热时间,修正印刷色标

网友D:
感觉类似于对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类似于对标

应该是有对标这个动作的

网友E(2022-10-26):
跟飞锯切割原理差不多,被切割物品行走速度快慢不均时,必须靠切刀不停移动跟踪调整,保证被切割物品尺寸一致,比固定切割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