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1):
问题:只要PLC通讯端口连上 变频器的485端口,启动变频,不但PLC读不到变频器参数(主要是运行状态),反过来PLC的输入点还受到了干扰失灵。拆掉通讯线正常。

改造设备为高速混合机,变频器为110KW 森兰SB70,PLC为永宏FBS+ RS485 FBS-CBS5通讯模块,端口1的485总线只有一只温控和此变频器。
项目本来是为高速混合机做自动进料配方系统的(称重方案),后来临时加了对变频器的自动控制程序(目的就是在不同温度下使用不同的速度混合)。

PLC控制柜与变频器控制柜是分开的,距离1米多,都在高层钢平台上,变频器输入输出端没有电抗、没有用屏蔽线,有接直流电抗器,变频器PE是就近接钢结构平台,平台一层再接总电源柜的电源地(从配电房来的5线制的地)

PLC控制柜的电源加了隔离变压器   无效
通讯线缆为0.75双绞屏蔽线,线长小于10米,屏蔽层接地不接地     都无效
PLC端485端口加 隔离型485中继模块    PLC输入点到是不受变频器干扰了,但读不到变频器数据。

如果 使用方不再投入,按标准给变频器加电抗及滤波,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试试的呢

网友A:
实际上这个在塑料行业很常见的应用,没必要用通讯方式控制转速,直接用多速段方式就可以,稳定可靠。混料机对转速不是很敏感的,只要不同的物料只需要一个合适的转速区间就可以

网友B:
都是文字,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在塑料行业很常见的应用,没必要用通讯方式控制转速,直接用多速段方式就可以,稳定可靠。混料机对转速不是很敏感的,只要不同的物料只需要一个合适的转速区间就可以

工艺要求,不同配方 时常要更改  ,多段速不适合经常要更改的要求

网友C:
把PLC柜用绝缘垫悬空看看,不接地!再看看PLC和变频器手册终端电阻是不是必要!各输入输出信号点(plc)加磁环(磁环有材质区分,绕线方式区分),加103瓷片安规电容!变频器载波频率可以改一下!还是不行,那成本就不可控了!

网友D:
PLC通讯线上套磁环,测试一下。

网友E:
1.电源用隔离变压器后面加一个滤波器看看效果。
2.485信号线加隔离中继后,外套几个磁环看看。
3.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
4.还有设备是否有可靠接地。(保证二台相距1米的设备外壳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