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1):
请看一下这个机构,电机带动齿轮旋转,齿轮转动带动齿条上下移动,从而带动工作台上下运动;
这里使用了电磁制动器和电磁离合器应该是防止电机断电时工作台掉落吧,
话说以前叫的电磁制动器和电磁离合器现在的说法叫什么

网友A:
能先说一下,上个贴高工指出了啥错误
别说是此轮右侧"护板问题

网友B:
制动和离合区别在于输入轴和输出轴,制动可以理解成没有输出轴

网友C:
制动器是防止掉落,离合器不知道有什么用途,难道是上下换向用

网友A:
它俩的叫法没变吧,可能大家省略电磁二字或说别名
是不是又要求标准文字了?就像1斤要说500g

你可以顺便说说离合器,抱闸(制动器的一种)的位置及作用。

网友D:
电磁制动器和电磁离合器名字没变,作用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