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1):
J4_CC-Link IE Field伺服现场机械手使用图片:

网友A:
求驱动器和电机的具体型号,我之前问的供应商告诉我J4没有C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CC-Link IE FIeld的伺服,MR-J4-700GF  ---->> 7KW的伺服

网友B(2022-09-26):
这个r08enCPU自带ie field 和rd77gf8也带ie field 功能,j4-gf伺服为什么不直接用r08encpu带?或者说r0encpu只能带远程io而不能带cclink ie field的伺服吗?还是cpu模块只能单轴控制而rdd77gf模块能插补联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要求稳定,用定位模块,功能能多。

网友C(2023-05-10):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MR- J4-700GF 走CC-Link 如何实现定位控制。用不到点位表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