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1):
我们车间内外同一组线上各装了一块电表,线规格3X150+2X75,长度60米左右。用了90多天,内外2块电表读数相差1260度,按工业区说法是线损的差,觉得这完全不可能吧?想先了解下如何线上面的损耗?

网友A:
用了90多天,内外2块电表读数相差1260度,1260/90/24=0.58,算下来一小时也就是0.58度。

你总的用电量是多少?线是铝线还是铜线?

另外计量本身就是有误差的,电流互感器、电表都有精度等级的。

网友B:
60米的线损很小的,除非是铝线

网友C:
W=3*I*I*R*t 如1千米长150平方铜的电阻R=0.0172*1000/150=0.115Ω,铝的电阻值另算。
I=√[W/(3Rt)]=√[1260/(3*0.115*0.06*90*24)]=5.29A  此为按150平方铜导线、24小时运作算出的平均电流。

网友D:
线损肯定是存在的,这其中包含了互感器、电表的计量误差,其次就是你总共用了多少电能,才损失了1260度,这就牵涉到误差的百分比问题。

楼主:
工业区的电表90天累计的用电量是19120度,用的是铜线,感觉误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