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1):
现有两台22KW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打算使用2台安川22KW变频器分别控制,采用什么方案才能使2台电机的运行同步。
之前没有相关经验,请高手给与指导,并且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谢谢!

网友A:
怎么个同步法,具体要求是什么?

如果只是简单的同时启动停止、调节频率一样,那可以主从,1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信号给2号变频器的输入,然后调节就调1号变频器。

网友B:
楼上是常见方法、要精确的话需要加编码器这些闭环控制了

网友C:
精度要求高的话,闭环运行,脉冲给定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带以太网的,变频器之间互相插网线,然后控制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不知道安川的变频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带以太网的,变频器之间互相插网线,然后控制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不知道安川的变频器是怎么实现的。

那你是想拿安川的代替施耐德还是用安川的重新做?

如果是替代就要搞清楚具体什么协议?

如果是从新做,是用什么控制?

同步的精度是多少,两台机之间的转速允许相差多少?

网友D:
带的一个负载还是俩负载?

网友E:
是不是类似于龙门同动功能?
方案1.脉冲控制接在一起
方案2.用控制器的电子凸轮指令
方案3.有单伺服驱动器控制两个电机的,自带同步功能

楼主:
两个三相异步电机,单台功率22KW,电机都自带编码器,采用链条+配重传动,提升重量大约2T,提升高度大约15米,两个传动之间有强制同步齿轮,用于消除小的不同步误差,目前方案为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精度要求没有多高,但是需要尽量做到同步。想要一个控制方案。

网友D(2022-09-04):
一个速度控制,一个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