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贝加莱电源资料或电路图!!!!!!

楼主(2022-08-01):
朋友的一台贝加莱电源无低压直流输出,哪位大虾有过维修经验!!!拜求!!!!!!!!!

网友A:
先拆开看看,有可能是简单的小问题,比如整流桥烧了。这样的图片谁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我修过FX3u的电源没输出就是电源的防冲击电阻烧坏的,明显看的到的,一般这些都很少有图纸的,拆开看看哪里问题再说吧

网友C:
西门子的电源也是这么复杂,一般大的二极管三极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