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1):
协作机械臂的控制箱插在插排上,插排上又插了一个风扇,风扇启停经常引起机械臂的驱动器报通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风扇就不能插到其他的地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插这插排的确是不影响,但一个做技术的不是应该深究一下影响的原因吗

网友A:
回楼上,做测试时候,通常要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因素进入系统,你真要深究干扰用排除法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