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1):
干私活的一个厂,没图纸,自己根据实物画的,(时间继电器老是坏,带一瞬动触头)小地方也不好买。220v两线制接近传感器也不稳定,老是出问题。谢谢。料满时两线制传感器触发。kt得电。吸料泵失电,延时90秒后,若料缺少,吸料泵仍工作。循环往复。AC220两线制传感器也不稳定。这个自动供料电路如何改进?或者推荐几个靠谱的时间继电器或两线制接近传感器。谢谢

楼主:
图片反转调不过来,只能重拍,请勿介意。

网友A:
定时器哪里老坏?
瞬时触点,还是延时触点?
瞬时触点就在kt线圈并个继电器替代

应该在有个缺料检测

楼主:
谢谢,延时触点和瞬时触点都易坏,能和二线制传感器匹配的时间继电器不好买,且最好内部是变压器供电的。否则易误触发

网友B:
发个工控板吧 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延时触点和瞬时触点都易坏,能和二线制传感器匹配的时间继电器不好买,且最好内部是变压器供电的。否则易误触发

看来之所以时间继电器不靠谱,主要原因是二线制传感器的问题,那就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试试,看你另外一个贴后来换了个继电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你最好在满料下适当位置装个缺料检测

你这样的设计在满料90秒后kt会再次启动,顺动点易坏可以理解,时控点也易坏,就要考虑电路是否合理,kt品质了,可以实验:短接满料信号,看kt到时是抖动还是在等90秒。

哦 还一个kt多久换一个

网友D:
或改为2个感应开关控制,料少启动,料满停止

网友E:
搞个工控板,百把来块钱搞定,我在马家买的工控板都连续用了十年了,简单工程工控板还是挺实惠的!
就是程序修改没有正宗的方便,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要省心,把泵的接触器换成变频器,控制换个工控板,料位检测换成三线的继电器输出的,改造后基本不用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在满料下适当位置装个缺料检测

你这样的设计在满料90秒后kt会再次启动,顺动点易坏可以理解,时控点也易坏,就要考虑电路是否合理,kt品质了,可以实验:短接满料信号,看kt到时是抖动还是在等90秒。

哦 还一个kt多久换一个
是再循环90秒

网友A:
你可以按9楼的图试一下,图二最简单,只要换一下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谢谢大神。第一个方案没发帖之前就试过了,因为双线制传感器漏电流存在,ka老是误动作(没找到合适的双线制接近传感器)。第二个方案感觉不错,和原来的图纸方案对比,能够消除料满位时,90秒延时到之后,KT复位瞬动触点切换造成的KM2接触器器瞬动作。第三个方案,也是在找稳定可靠的和双线制接近开关配套的继电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通电延时继电器,我根据描述用断电延时继电器设计了个回路,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上海兰宝的,只是价格有点高(128),淘宝有个所谓的官方店(不知真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第一图有误动作,第二图没理由不误动作,同样原图也没理由不误动作

而且,即变有误动作,也应该在90秒后去掉,而不是"ka触点老是抖动"
漏电流能将HH52启动?---厉害

确定漏电流作用? 它在那儿干活不是1-2天吧

网友H:
用西门子LOGO 配合图尔克两线制传感器就行   只是不要买到假货

网友I:
楼主恐怕捡外快接了个烫手山芋,电路设计不合理,元件选型不合理。如果老板吝啬小气的话,恐怕楼主不好收拾。

建议改为低压直流控制,电路不变。

还有,我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经常分两个贴来发帖,让人两边看,两边回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恐怕捡外快接了个烫手山芋,电路设计不合理,元件选型不合理。如果老板吝啬小气的话,恐怕楼主不好收拾。

建议改为低压直流控制,电路不变。

还有,我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经常分两个贴来发帖,让人两边看,两边回帖呢?

谢谢老前辈。也不算烫手山芋,客户以前的不稳定,想让我改的稳定些,我想寻找一个合适的电路设计。也不太想多花钱,所以求助于各位大神。另外另发一贴,主要想讨论一下两线制传感器漏电流问题,因为最近遇到的多。问题也比较多以前没怎么用过这种传感器。谢谢前辈及各位提供建议的朋友。

网友J:
感觉这个主要不是元件问题,是设计思路问题。
料满停泵,这个瞬间的状态是确定的,这一步没问题。
但是由于料在持续消耗,泵停止之后的较短时间内,物料位置介于临界状态,检测开关在导通与截止状态频繁变化,继电器抖动.....
建议加一个缺料检测开关控制启泵,或在料满停泵之后加一个延时继电器或别的办法,避开刚停泵时的不确定状态。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前辈。也不算烫手山芋,客户以前的不稳定,想让我改的稳定些,我想寻找一个合适的电路设计。也不太想多花钱,所以求助于各位大神。另外另发一贴,主要想讨论一下两线制传感器漏电流问题,因为最近遇到的多。问题也比较多以前没怎么用过这种传感器。谢谢前辈及各位提供建议的朋友。

首先,你要将你的设备有料、无料的检测方式详细的告诉大家(最好有图片),看能不能改变检测方式,避免感应开关和继电器频繁动作而易损坏。

其次,由于不知道你的被检测物料是什么介质,不知道能否改用另外一种感应开关,减少漏电流造成的误触发。

再次,能否像我昨晚的建议那样,改为低压直流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并电容器(或者二极管)来解决抖动引发的器件易损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前辈。也不算烫手山芋,客户以前的不稳定,想让我改的稳定些,我想寻找一个合适的电路设计。也不太想多花钱,所以求助于各位大神。另外另发一贴,主要想讨论一下两线制传感器漏电流问题,因为最近遇到的多。问题也比较多以前没怎么用过这种传感器。谢谢前辈及各位提供建议的朋友。

首先,你要将你的设备有料、无料的检测方式详细的告诉大家(最好有图片),看能不能改变检测方式,避免感应开关和继电器频繁动作而易损坏。

其次,由于不知道你的被检测物料是什么介质,不知道能否改用另外一种感应开关,减少漏电流造成的误触发。

再次,能否像我昨晚的建议那样,改为低压直流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并电容器(或者二极管)来解决抖动引发的器件易损坏问题。

谢谢前辈的关注。这几天没去客户那里,当时没拍照。画个草图。您这样能看懂不?下图这是原来的我根据实物画的图纸。

网友I:
你这样的检测装置很容易产生不稳定的振荡(抖动)现象,建议采用两对对射型的光电开关,安装在料斗的上部和中间适当的部位,就像水位控制那样,满料(遮挡上部光电开关)就停,等物料卸得差不多的时候,中部的光电开关收到信号就开始送料,这样就稳定很多。

电路的控制就相当于一个双稳态触发控制电路(可以直接借用水位控制电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将原电路改一下还会抖动?

楼主急要解决的是
1.信号启动电路后,可能不能在切断的问题
2.所说的漏电流可能激活KT问题

这二个问题解决了,"抖动"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喂过猪,吃过猪肉,也处理过猪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两位大神,厂家设计没发现明显摆动现象。闲了去客户那仔细看一下

网友I:
回复 楼主:
要去看的话,一定从头看到尾,特别是接近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摆动现象。

除非你的供料是挤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去看的话,一定从头看到尾,特别是接近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摆动现象。

除非你的供料是挤进去的。
谢谢前辈,今天又去看了,没有摆动。有较大的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