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变频器显示88888

楼主(2022-08-02):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主板5V,12V,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电压低就能造成这种情况,其次就是主板和面板问题了。

楼主:
主板5v 4.98v 没有12只有±15v 是14.5v

网友B:
发发发发发

网友C:
变频器上电后要正常工作的8大条件,逐条去查呀

网友D:
电源,时钟,复位,必须条件。

网友E:
上电初始化未完成。

网友F:
实际是自检过不了,汇川部分机型有这个现象,厂家直接换主板

网友G:
把电源控制芯片的供电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不是单片机工作三要素吗

网友H:
找到供电5V,单独给主板供个直流电,试一下。

楼主:
其实就是面板坏了,。换面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