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2):
       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达到200SMART PLC能够直连WinCC,完全不用通过PC Access SMART连接,所谓“直连”意思是使用WinCC再带驱动TCP/IP驱动连接,使用的寄存器变量点完全可以直接使用,I、Q、M直接建立,V区地址直接建DB1来对应。
       如果使用PC Access SMART连接,相当于使用OPC方式做中转,这种方式不但效果不稳定、容易掉线,而且还有连接数量的限制,采用这种方式只能连接8台数量PLC,如果采用直连方式不但可以突破8台的数量限制,而且还会要比OPC方式稳定,当然还有一个好处是如果工程量比较大的话,做起来还要比使用OPC方式简单,对后期维护也很方便。
下面举例说明WinCC变量表建变量地址对应SMART PLC地址的对应关系:

下面是多功能交换机使用WinCC自带TCP/IP驱动连接举例:

楼主:
         以上叙述是通过网口转成网口(多功能交换机)S7-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即可和WinCC连接。
         下面介绍写如何不用网口也能直连WinCC方法,那就是采用S7-200SMART PLC的RS485(PPI串口)转成网口这种以太网模块,型号为Mini ETH-PPI,连接方法和使用方式和多功能交换机一样。
         通过这种模块也可以连接WinCC,值得注意的是S7-200SMART PLC如果是经济型的话,CPU本身没有网口,不支持扩展,那就必须使用这种以太网模块了,如果是标准型的CPU,建议使用多功能交换机,因为通讯速率要比PPI转网口的Mini ETH-PPI高,PPI最高通讯速率:187.5K,而交换机通讯速率是10/100M自适应的,明显要比Mini ETH-PPI通讯速率高,而且多功能交换机可以支持2台PLC同时连接WinCC,而Mini ETH-PPI只能连接1台。
         所以针对各方面考虑因素,如果是标准型的CPU,建议选用多功能交换机直连WinCC。
Mini ETH-PPI如下:

多功能交换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