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2):
最近做了一个施耐德安全CPU替换西门子安全CPU的方案.
第一次接触580安全cpu
必须要安装比较新版本的unity软件..现在改名叫控制专家了..
更新之后 有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
自己新建一个程序
再次打开的时候提示要设置一个密码..
再以后每次打开都要输入一次密码...而且密码还是复杂密码  大小写数字特殊符号缺一不可
在项目属性中清除密码之后..还是会每次都弹出来输入密码的框  直接确定就能进入.
既然没有密码 就不要弹出这个对话框不就好了吗
反人类升级啊
建立一个安全CPU的组态  会自动跟出来那个必须的模块 BMEP58CPROS3
但选型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这个模块忘记了..

这次选型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我能在这个基板上组态上NOM0200 这个模块.
但实际上不支持这个模块 跟安全型模块处在同一个基板上的.
所以如果必须要用到这个模块..需要再配一个拓展模块..
说是这个模块不符合安全类别  如果这个模块跟安全模块处于同一个机架上,那这个机架就通过不了安全认证了.

哪些模块可以处于安全模块的机架在软件帮助中.有列出来.

网友A:
安全PLC都要密码验证的 ,不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说的是程序密码..是软件更新之后新增的初始步骤
密码可以删掉的...但即便是无密码程序要打开的时候
也会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再点一下进入就可以

网友B:
施耐德安全PLC有啥优点吗?西门子要换成施耐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啥优点....这些品牌在应用上基本都差不多我觉得   有什么优势能让商务行为修改品牌..

我是施耐德代理商..肯定是要换成施耐德啊.不管是什么品牌啊
是商业行为.不是技术行为

网友C:
估计要密码也是安全的要求吧。。。。
有的模块是sil3,有的是sil2,。。。我理解如果系统部分要sil3,就不能混用sil2的模块,要是整体都要sil2,那就随便吧
总之肯定是安全规范的要求了。。。。
测试过安全plc,没实际做过项目,不对的地方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  是新软件就多了一个密码的问题...
不单单是安全PLC
普通plc也需要

跟somachine一样  都多了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