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2):
配置如下:
AS516E运动控制器
ASDA A2E伺服,采用etherCAT通讯(原点回归模式为21)
两台伺服电机拖动一个龙门架行走。
电机和伺服功率2KW,无刹车.
以上是两个龙门架的视频。完全相同的配置。

这两台都是回原点的动作,其中一台回原点正常,另一台回原点抖动。

在同一台AS516E中编程,采用Gearin电子齿轮1:1同步运行。

除了回原点抖动外,行走正常。(moveAbsPosition moveVelocity)等都正常。停止时也没有出现抖动的情况。
请大神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两个轴是同时完成回原点的吗?抖动的那个是不是慢一些,即一侧停止了,另一侧还在运行造成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轴是同时完成回原点的吗?抖动的那个是不是慢一些,即一侧停止了,另一侧还在运行造成的抖动
只给主轴发了MC_HOME命令,从轴没有回原点命令。原点开关接在主轴伺服器上的,从轴没有原点开关
从轴用GEARIN 跟随主轴运动。

楼主:
有台达的大神吗?指点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主轴抖还是从轴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从两个轴都抖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神给支个招吧。

网友C:
用原点回归35模式,自己做个回原点,耦合后运行碰到信号或者脱离信号候先解耦合,在各自触发MC_HOME应该会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法分开回原点,原点只有一个,且是连接在主轴上的,从轴上没有原点信号。

网友C:
35模式是以当前位置为原点,不需要原点信号。你只是自己做一个回零程序,先耦合运行JOG找到1个信号点后停止,然后解耦再两轴触发MC_HOME指令,最后再耦合应该就不会有抖动了

网友D:
是一台控制器,控制两个龙门,每个龙门一主一从伺服控制,配置全部一样,一个龙门正常一个龙门不正常?
建议楼主把连个龙门的伺服控制器地址对调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所发现。

网友E(2023-03-23):
是不是负载惯量比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