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3):
plc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控制线最长不能超过几米?
0-10V模拟量控制线和伺服使能线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呀,下图是台达A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plc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控制线,脉冲+方向的方式一般不超过2米,差分输出方式话可以在4米以内

网友C:
电机与驱动器可以远一点,脉冲控制的PLC与驱动器距离尽可能的近;

网友D:
通常放在同一个电箱内,应该有好几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