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3):
炎炎夏日,午夜三点。
空调骤停,继而热醒。
电箱跳闸,不知何故。
半夜三更,未开冰箱,
灯泡坏了,引发跳闸。

请问:没开冰箱门,灯泡应该只通一根零线,未构成回路,为何会炸?(印象中,突然接通才容易炸)

网友A:
很可能是门开关短路了,门关上灯还在亮。

网友B:
换新灯泡后用手压下门开关看看灯泡会不会灭。

网友C:
灯泡:这锅我不背

网友D:
这种应当是有使用时间的,它不会一直都是好的,冰箱最常坏的是那个压缩机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门开关短路了,门关上灯还在亮。
这倒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这锅我不背
就是他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当是有使用时间的,它不会一直都是好的,冰箱最常坏的是那个压缩机启动器
用了十多年了,灯泡头一次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这锅我不背
就是他的锅
凭什么?灯泡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这锅我不背
就是他的锅
凭什么?灯泡短路了?
不知道,今天换个新灯泡,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