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相异步电机的刹车要怎么接

楼主(2022-08-04):
如图所示,用变频器带这个三相异步电机,要求做到电机停时刹车马上刹住,要怎么接线,我的马达运行时转速非常的慢,是不是不用接线了,直接接了U1U1VW1就可以了???

网友A:
要求做到电机停时刹车马上刹住,要怎么接线,
用了变频器,这个就要单独接线了,并且要跟变频器同步,看图是220V的,需要加个继电器单独供电,
继电器可以由变频器控制,具体怎样控制,你要提供变频器的手册或者具体型号
我的马达运行时转速非常的慢,是不是不用接线了,直接接了U1U1VW1就可以了???
这个跟转速快慢没关系,主要是在断电时电机需不需要刹车,如果用不上这个刹车,你这个是通电打开的,要么把刹车部分拆了,要么一直通电。

网友B:
你最好外接"同步"电路来控制这个抱闸
是不是可以接在U1V1W1上,你可做个试验
将红线接变频器的UVW,测量蓝线电压,随着变频器频率的调整,观察蓝线电压是否满足90v-108v
电机上没有接线图?标明使用变频器的说明

网友C:
蓝色组输出90~100v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抱闸线圈的电源,蓝色线有电,刹车抱闸松开,断电后在弹簧的作用下抱闸会抱住电机转子上安装的刹车盘

网友E:
设置一下变频器的停车方式,是否有个快速停车,在不控制抱闸的情况下,看看能满足你期望的停止要求

网友F:
这个刹车整流器需要单独接线,用变频器的继电器来控制一个接触器来控制刹车电源,变频器的继电器设置为有频率输出接通
电机的UVW就接到变频器的输出UVW上,至于电机转的快或者慢,那就是变频器的事情了,或者说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G:
刹车电机刹车不接线,电机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H:
你这个电机名牌看不到,这类的电机是通电时候,电机后面的刹车线圈得电让刹车松开,电机运行,如果停电,线圈失电,刹车报闸,电机停止,一般应用在航吊的行走电机和换卷机构的驱动。
如果你有调速要求,一定用变频器拖动的话,要选择专用的变频,和设置好数据,线圈的得电要经过变频的对应的继电器触点控制

网友H:
看你的电机比较小,应该是用于小行吊的行走机构用的

网友I:
变频输出接UVW ,刹车模块两条红色线另外引一路电源,中间串一个继电器,继电器由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来控制,大部分变频器参数可调整刹车输出。

网友J:
为什么刹车进线用的是AC220的,感觉不如380的方便啊。

网友K:
可以用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实现停机抱闸,开机松闸。

网友L:
变频器继电器组RA  R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抱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