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4):
前几天去修了一个上料机器,用料较差的那种。刚开始时间继电器底座问题,接触不好。经更换后正常了,随后设备所带的电机频繁卡死,经发现属于电机较小,小马拉大车。老是卡料。然后客户机修工频繁用螺丝刀顶接触器电动机,机修工就这样点了20分钟,发现时间继电器瞬时触点搞坏了,手头没这样一瞬动一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小县城也买不到。

因为前端是AC220两线制接近开关,自己尝试改成如下图的方案,没信号触发时,发现ka触点老是抖动。时间继电器一闪一闪的误动作。大家推荐几款比较好用的两线制接近开关用用。谢谢。

楼主:
。我也是改成这样的电路,没触发时,ka继电器触点抖动,

楼主:
现在的疑惑:1,机修工说这个时间继电器底座坏好几个了。质量这么差?以前几乎没遇到底座坏的。2.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也这么差?一会就坏了3.双线制220v传感器的应用中,怎么克服漏电流对继电器的影响。感觉太不稳定了。

信号没触发时,继电器的情况。

网上找到的漏电流数值为1.6ma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呢  ?
同意说法

网友C:
我分析,主要原因是料太差,造成堵料;料没有被吸走,料满动作总是有信号,造成时间继电器频繁吸合,可延长时间继电器工作时间,根本原因是要解决堵料,也可以尝试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定时吸料,不用传感器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现场的图,客户在没有拍。这是另一台带两线制传感器的设备。我现场当时没法拍照。当时是也是这样加的继电器ka,只是看到ka继电器触点老是抖动,有触点抖动的电火花,后来就没再改了。让等时间继电器了。现在分析要么是现场干扰,要么两线制传感器和时间继电器太差。

楼主:
我以前遇到一个船用设备,一个两线制传感器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的电路,很简单的电路但线路稍长。传感器没感应到时,时间继电器仍不会断电。把传感器连接到时间继电器旁,可以正常断电。只要用原来的线路就不行。后来测量其有较大的感应电压,拆开时间继电器发现原来时间继电器由开关电源供电的,微小的感应电就会使其误动作。后来我去别的设备上,拆了一个台湾产的(内部由变压器供电)的时间继电器换上去用,就完全正常了。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20/22a816c3b1fdaa91
[upload=jpg]/uploadImages20/d1beae4ead8e7e

[upload=mp4]/uploa

今天测了下,两线制在不触发时有2.6ma的漏电流,施耐德2p小继电器上有55v的交流电压。传感器传入继电器不触发时有轻微的触点抖动的声音,比我那天的小的多。我那天能看到触点抖动发出的微小火花,

楼主:
网上搜的。

网友B:
物料检测
料满检测用的是接近开关还是光电开关?
如果用接近开关,是电感式还是电容式?
检测是直接检测物料,还是间接检测物料?

再说传感器
二线光电接近有用过一些,经手买的也有上千(接近开关)
继电器吸合后不释放有过,换不同批次继电器都解决---只遇到一次

你有个图片,55V那个是继电器没吸合状态,还是吸合状态?
没吸合状态,参考视频,这时的电流大约1.65mA,不用担心,正经继电器吸合电压大约是160-190,释放电压大约60-70
如果是吸合后不释放,55v有可能不让继电器释放,前边说遇到的那次,后来测试结果,要低于45v才是否,拿库房随便其他批次的都在70多就释放了.

从文字描述看,不是电机小了(小马拉大车),没有因为堵料而"繁用螺丝刀顶接触器"的道理,恰恰说明是供料不足需要电机运转--因为顺控触点不给力.只好上手直给.

附加KA替换KT顺控接点应该没问题(做个很多次替换)

先改原设计,它太不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料检测
料满检测用的是接近开关还是光电开关?
如果用接近开关,是电感式还是电容式?
检测是直接检测物料,还是间接检测物料?

再说传感器
二线光电接近有用过一些,经手买的也有上千(接近开关)
继电器吸合后不释放有过,换不同批次继电器都解决---只遇到一次

你有个图片,55V那个是继电器没吸合状态,还是吸合状态?
没吸合状态,参考视频,这时的电流大约1.65mA,不用担心,正经继电器吸合电压大约是160-190,释放电压大约60-70
如果是吸合后不释放,55v有可能不让继电器释放,前边说遇到的那次,后来测试结果,要低于45v才是否,拿库房随便其他批次的都在70多就释放了.

从文字描述看,不是电机小了(小马拉大车),没有因为堵料而"繁用螺丝刀顶接触器"的道理,恰恰说明是供料不足需要电机运转--因为顺控触点不给力.只好上手直给.

附加KA替换KT顺控接点应该没问题(做个很多次替换)

先改原设计,它太不合理了
谢谢。客户那里是220两线制电感式传感器,我在家测试用的AC220漫发射传感器,两线制在不触发时有2.6ma的漏电流,不触发时施耐德2p小继电器上有55v的交流电压。传感器传入继电器不触发时有轻微的触点抖动的声音.那天我观察了下,供料其实是足够的,那天运气不好,本来我修好了电路,但是旋转式料管内老是卡死,机修工没办法点动供料泵接触器清料。

楼主:
谢谢。请看我的视频。这几天试了好几次。我通上电的瞬间,在没感应到任何物体的时候,传感器会瞬间亮一下。继电器会瞬间吸合断开一次。然后再用手感应探头可以正常工作。我这次用的欣灵的两线制传感器,用的正泰的54P微型继电器。前几天用施耐德微型继电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另外想请教下前辈,220两线制电感式传感器配合9a的小接触器耐用吗?说明书上说交流型输出电流10-300MA

网友B:
光电品质不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小接触器,我就遇到过感应电压过大,直接用接触器代替继电器,相当于机械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小接触器,我就遇到过感应电压过大,直接用接触器代替继电器,相当于机械滤波
谢谢,我也用小接触器试验过了 ,没发现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品质不好
谢谢前辈,前几天到了某力西的CDJ10-12A18AF接近传感器。漏电流在1.6ma左右。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不再误动作了。某泰JS11S 时间继电器在品质不好的两线制传感器可以配合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