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5):
可同时采集8路交流电流,通过MODBUS-RTU传送给上位机。也可以作为一个温控表控制的8个加热器断线检测。
外置互感器,3种工作电源,默认220.

楼主:
测试要点: 先把通讯搞好。 其它就没啥事。互感器有3种,默认是立式互感器,可以螺丝固定,比较漂亮。 设备改造就用开合互感器,无需拆线就可以安装。简单的 可以圆形互感器。
工作电源要注意,默认是220的 ,还有380 和24V电源。

网友A: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别人的?

网友B:
拍个图看看你的产品实际安装好的效果,个人觉得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应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