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变频器用什么工具软件通信。

楼主(2022-08-06):
变频器型号见图

网友A:
VFDsoft.
不怎么好用。但是能用

网友B:
上述软件可以用,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已找到台达vfd soft软件,它和电脑通信用何种电缆数据线?我看变频器上有个网络插口,请问是通信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台达vfd soft软件,它和电脑通信用何种电缆数据线?我看变频器上有个网络插口,请问是通信口吗?
是的,这个是485口,你可以把485两条线接出来,然后电脑那边加个485转USB模块,
如果你有232串口线的话,也可以加个485转232模块,
当然万能的淘宝也有专用的线卖

楼主:
多谢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