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潜水泵控制

楼主(2022-08-06):
控制深井潜水泵(70-80米)是用电机综合保护器+接触器,还是用接触器+热继电器

网友A:
用变频器!,,,,,,,,,,,,,,,,,,,,,,,,字数

网友B:
感觉效果都差不多,个人觉得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C: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热保护保险系数不如综合保护

网友D:
都可以,看你喜好

网友E:
电机综合保护器,选择正规厂家。有些电子保护器还不如不装,该起保护的时候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正泰和德力西中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保护器的热保护是不如热继电器,但您提到的保护器是什么?请教下

网友F:
电机综合保护器还是有点作用的,毕竟有内绕组过热及泄漏检查

网友G: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用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