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6):
修一台台达变频器VFD037V43A-2,拆机,上工作台测机,发现电源部分几只电容爆了,干脆把电源的电容都换新,上电33269T-5 5V温度很高,测5V输出端2.3V,断定这一路负载有很严重的过流,跑线路,没发现那里有短路的元件。又没有这一路电路图可询,想在此问一下坛里的前辈,有没有这5V的部分电路图,给与参考,谢谢。

网友A:
普通的低压差三端稳压 先用7805试试 貌似输入7V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三端输出脚不接入电路,输出5V正常,不接主板,排除主板问题,故障在电源板上。

网友B:
热成像扫一下,没有就备一个,维修用得着

网友C:
负载有短路的地方,测量负载阻值

网友A:
我遇上就单独加5V到负载,维修电源电流限制在1A以下
感觉稳压芯片问题比较大,电源板没啥5V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掉33269T-5,接给5V脚供电,电压给2.2V时电流达2.2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路测输出5V电阻,没有短路。奇怪了。在查查

网友A:
你应该注意33269T-5低压差与普通7805引脚排布不一样,不要搞反了
还有 注意陶瓷电容遇到多次短路

网友D:
低压大电流烧下,用手摸,很快就能查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269T-5资料看过。懂得引脚功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用电流烧了,冒烟了,来不急看,但知道在那个部位。可是放大镜下看也看不出是那里冒的烟好奇怪,短路点被烧开了,现在5V正常了。

网友D:
电流调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装机,带电机,正常运行,冒烟的地方找不到。不知道是那里短路,看交给客户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