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6):
Plc  FX3u-128M,输入x0~x77,输出y0~y77,现在输入点不够用,想加入一个FX2n-16EX的输出模块,是否可行?网上查是可以的。但是在软件里写程式的时候从x80写入提示《软元件的设置有误。可能原因:指定了无法使用的软元件;变位修饰,数位指定的设置有误;特殊功能模块软元件、直接链接软元件设置有误》,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先搞明白什么是8进制你就知道错在哪了; 扩展地址:X100~X117;

网友B:
是8进制的,7后面不是8,应该是10。

网友C:
可以理解,
"想加入一个FX2n-16EX的输出模块"

网友D:
X100-X117,三菱小型机里面输入输出没有8的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