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6):
以前一直用信捷PLC控制伺服没有问题,今天有多台全新伺服一直报警(实际关没有报)。发现伺服的报警输出端子一直有信号,本以为是伺服输出端子烧坏了。伺服输出端没有经过继电器转,0V通过伺服的控制端直接接到PLC的输出端。由于多台报警,我怀疑伺服并没有坏,于是用伺服的输出端子招控制一个继电器,结果正常。最后测量伺服输出端截止时有5.8V(0V进伺服DO-,测DO+与24V之间的电压)导通时有24V。
那么这5.8V能让PLC的输出端子导通吗?这算是PLC问题 还是伺服问题?
另外我们还用了很多的两线接近开关,这种开关隋时都有漏电流,反到用两线接近开的点没有一个导通的。
原来PLC输入公共端接24V,报警信号控制0V。反过来PLC公共端接0V,报警信号控制24V后正常,怎么解释?

网友A:
干扰漏电,看看是不是有变频器啥的老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用信捷PLC控制伺服没有问题,今天有多台全新伺服一直报警(实际关没有报)。发现伺服的报警输出端子一直有信号,本以为是伺服输出端子烧坏了。伺服输出端没有经过继电器转,0V通过伺服的控制端直接接到PLC的输出端。由于多台报警,我怀疑伺服并没有坏,于是用伺服的输出端子招控制一个继电器,结果正常。最后测量伺服输出端截止时有5.8V(0V进伺服DO-,测DO+与24V之间的电压)导通时有24V。
那么这5.8V能让PLC的输出端子导通吗?这算是PLC问题 还是伺服问题?
另外我们还用了很多的两线接近开关,这种开关隋时都有漏电流,反到用两线接近开的点没有一个导通的。
原来PLC输入公共端接24V,报警信号控制0V。反过来PLC公共端接0V,报警信号控制24V后正常,怎么解释?

有点看不懂,

伺服报警输出到底是接PLC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确定信捷PLC的输入公共端可以接24V也可以接0V吗?

这个问题是最近发生的,还是换了新的伺服就出现了?

最好画个简单的接线草图。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你对电路结构的理解有误,伺服的输出控制端口可能是5V电平的结构(只是猜测,没有拆解过那玩意儿);而PLC的输入控制是24V的结构(市场上大多数是这种电路结构),PLC的输入实际上并不是严格要求一定要到0V才会动作,一般情况下低于10V就会被检测到,从你的描述来看,测量伺服输出端截止时有5.8V,这个5.8V,刚刚好是通过D1至5V,得到的结果在5.8V附近(5V加D1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设备机器,同款伺服,同款PLC。最近这批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D:
看着脑子乱了

能出个图吗?

报警是在伺服上?PLC提示,还是屏幕?搞不清

伺服的输出接到PLC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接,不管报不报警,PLX的X端都是导通的。按手画的接是正常的。通过继电器转接的话都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出图,帮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图帮看一下

网友B:
我这个图是正常接线的,如果这样接线,不管报不报警,PLX的X端都是导通的,那么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

这个输出端泄流电流大了,解决方法可以试试加个上拉电阻,如图中红色部分。

网友C:
按照他画的那个图,应该是PNP开路输出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应该像YXBK版本的这种接法才合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接,不管报不报警,PLX的X端都是导通的。按手画的接是正常的。通过继电器转接的话都是正常的。

你的意思是手画图PLC总是导通?
下面的图就是继电器转接?
你没发现这两个图是反的,一个能正常,那另一个就不正常.

网友D:
能将PLC完整型号公示一下吗?
先前用的也查一下
可能型号有变

看手画图--PNP的路子
电脑画图--NPN的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画的正常 ,电脑图一直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内部应该也是一个光耦,你这个图伺服导通了也不能戏动光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XD-48T好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内部应该也是一个光耦,你这个图伺服导通了也不能戏动光耦吧

好吧,光耦画上,电流走向也标上。

网友D:
请确认
1.是使用外接24v电源
2.查看PLC准确型号

网友D:
再看电脑画的图,它怎么可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用了内部电源,开关电源不接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了内部电源,开关电源不接也是可以的吗?

可以,伺服的D01-接到PLC的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