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路上的绊脚石

楼主(2022-08-06):
各位老师,我才开始学习PLC,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教怎么解决这两段程序的冲突呢

网友A:
怎么个冲突?……

网友B:
你模拟冲突?

网友C:
没看到冲突啊

网友D:
你在逗老哥,好歹也截完,TO ,M5是报警还是干啥的,会不会影响M4

网友E:
各干各的事情,符合你所需要的逻辑就OK,不用管其他的事情!

网友F:
看不出来冲突

网友G:
没看到冲突,估计你想弄得是定位气缸伸出多长时间后,送料自动吧,那把上面的x003换成t0的常开点就行了

楼主:
抱歉没描述清楚。左边是气缸动作的顺序,在程序中,当14行X3定位气缸伸

网友H:
按顺序依次执行用步进指令。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描述清楚。左边是气缸动作的顺序,在程序中,当14行X3定位气缸伸
看样子是没描述清除,反正我是没看明白你要说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