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真假判断

楼主(2022-08-07):
新买的模块,说是二手拆机的,看上去是打磨以后重新用激光打印上去的,麻烦给位仁兄帮忙鉴定一下,上面那个是从变频器里面拆出来的坏的,下面那两个是新买的,非常感谢!

网友A:
测G-E结电容比较吧。说实话,业余条件下,不怎么有可靠、满意的测试、辨别方法。

网友B:
假货太多,用小电流改大电流型号,测电容同品牌可以比较,不同品牌或不同批次差异有的也很大,如思达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朋友,测GE电容比原装的小,也不知道是不是假货,换上试试吧,坏了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朋友,测GE电容比原装的小,也不知道是不是假货,换上试试吧,坏了再说。
那就是小翻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参考各厂家的手册,八九不离十。

网友E:
下面两个二维码一样的肉眼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两个二维码一样的肉眼可见。
开始没注意,还真是那么回事,假货无疑!

楼主:
比亚迪和斯达有替代型号,不知道质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