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7):
RT,

想法很简单,白嫖,节约成本。

PLC在现场,客户拉一条能通网的网线,远程就可以调试修改PLC。

经过小半天调试,搞定。

这里就无偿分享给大家了~~~~~~~~~~~~~~~~·

1.1,硬件条件:VPN服务端(主路由器)(需要外网IP,不解释自行百度),
1.2,远程路由需要VPN客户端+服务端(后面解释)

2.1,原理:第一步,远程路由器(PLC)VPN连接到VPN服务器(主路由)
2.2, PC端VPN也连接到VPN服务器(主路由)

(相当于PC,远程路由器在同一个网络里面,但是PLC在远程{PLC}路由器的下面,DMZ,端口映射都不能远程访问)

3.1:远程路由(PLC)开启VPN服务端,
3.2:PC端再建立一个VPN客户端连接 远程路由VPN服务端。

好了,这个是PC和PLC就是同一个子网了。

完成。

~~~~~~~~~~~~~~~·

截图流程

1,主路由服务端开启(省略过程)各种路由器不一样。

2,PC,远程路由(PLC),新建VPN客户端连接到VPN服务器
附图,这个是都连接到了VPN服务器了

ping 试下

没问题

登录路由器试试

PLC 是192.168.123.88

~~~~~~~~~~~~~~~~~~~~~~~~~~~~~~~~~~~~~~~~重点来了,远程路由(PLC)开启VPN服务器,为了就是把PC和PLC搞到一个局域网(类似把)

~~

PC 再建立一个VPN连接,地址就是远程路由器VPN分配到的IP 10.0.0.2

连接以后,就有2个VPN连接:

这个时候PC就和PLC一个子网了,ping来一发,把软件网关设置下,IP地址填写PLC地址

这个就和操作本地PLC一样了

来吧,骚年,登录!!!!登录

大楷示意图

缺陷:PC不能连接互联网,不知道原因,但是能远程调试PLC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不要钱,路由器都是现成的(对于我)
全文完,END

楼主:
说简单点,

你,我,他

你认识我,他认识我,好了,我约你们一起到酒店吃饭,(VPN都连接到VPN服务器)

你和他认识了,你们对眼了,私下开房继续深入交流(PC再次VPN连接PLC路由器),

OVER,

楼主:
后期测试:
欧姆龙CP2E-N,西门子smart,也可以。

博图的VPN太麻烦,没时间研究了。

理论上,支持很多带以太网的设备PLC,HMI。

关键是成本低啊,稳定性来说也不错。估计还是不如商用的远程路由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

想法很简单,白嫖,节约成本。

PLC在现场,客户拉一条能通网的网线,远程就可以调试修改PLC。

经过小半天调试,搞定。

这里就无偿分享给大家了~~~~~~~~~~~~~~~~·

1.1,硬件条件:VPN服务端(主路由器)(需要外网IP,不解释自行百度),
1.2,远程路由需要VPN客户端+服务端(后面解释)

2.1,原理:第一步,远程路由器(PLC)VPN连接到VPN服务器(主路由)
2.2, PC端VPN也连接到VPN服务器(主路由)

(相当于PC,远程路由器在同一个网络里面,但是PLC在远程{PLC}路由器的下面,DMZ,端口映射都不能远程访问)

3.1:远程路由(PLC)开启VPN服务端,
3.2:PC端再建立一个VPN客户端连接 远程路由VPN服务端。

好了,这个是PC和PLC就是同一个子网了。

完成。

~~~~~~~~~~~~~~~·

用OPENVPN 不用硬件更简单!!!用起来更方便!!!任何地方只有电脑 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

想法很简单,白嫖,节约成本。

PLC在现场,客户拉一条能通网的网线,远程就可以调试修改PLC。

经过小半天调试,搞定。

这里就无偿分享给大家了~~~~~~~~~~~~~~~~·

1.1,硬件条件:VPN服务端(主路由器)(需要外网IP,不解释自行百度),
1.2,远程路由需要VPN客户端+服务端(后面解释)

2.1,原理:第一步,远程路由器(PLC)VPN连接到VPN服务器(主路由)
2.2, PC端VPN也连接到VPN服务器(主路由)

(相当于PC,远程路由器在同一个网络里面,但是PLC在远程{PLC}路由器的下面,DMZ,端口映射都不能远程访问)

3.1:远程路由(PLC)开启VPN服务端,
3.2:PC端再建立一个VPN客户端连接 远程路由VPN服务端。

好了,这个是PC和PLC就是同一个子网了。

完成。

~~~~~~~~~~~~~~~·

用OPENVPN 不用硬件更简单!!!用起来更方便!!!任何地方只有电脑 就可以!!!

用OPENVPN 不用硬件更简单!期待 楼上说说看?

网友C:
看着有点麻烦,有较大局限性:
 1.首先远程处要有网络,静态IP,远程PLC要连接到远程路由器下面,工厂设备和路由器的距离远,往往找条够长的网线都难,无线更困难。
 2.远程客户路由器要授权给你登录,密码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知道也不太愿意给你用,IT部门的管理级别是比较高的,万一把网络搞掉了,全厂停网,责任影响比较大。
 3.远程人员要有较高的计算机水平来设置,一般人还搞不来。

网友D(2022-09-12):
楼主,主路由没有公网IP能用吗?

网友E(2023-07-05):
引用 网友C:
看着有点麻烦,有较大局限性:
 1.首先远程处要有网络,静态IP,远程PLC要连接到远程路由器下面,工厂设备和路由器的距离远,往往找条够长的网线都难,无线更困难。
 2.远程客户路由器要授权给你登录,密码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知道也不太愿意给你用,IT部门的管理级别是比较高的,万一把网络搞掉了,全厂停网,责任影响比较大。
 3.远程人员要有较高的计算机水平来设置,一般人还搞不来。

直接向日葵搞定,

网友F:
向日葵你得保证现场电脑有博途,版本还得对

网友G(2025-09-02):
楼主的方案可以尝试一下。。。。。说一下本人远程调试经历,,使用的是第三方远程盒子(单台成本估计要比楼主多一些),每台PLC旁边放一个远程盒子跟它连接(网线、485、232),需要远程修改程序的时候,让现场的人在旁边开个热点网络,给盒子供网,,我这边就可以搜到远端IP,上下载程序了。。。。(为什么不使用向日葵,首先就博图来说,版本太多,客户不一定有这个软件,下载安装也麻烦,而且如果是涉及到程序保密这块,你的程序就间接发给客户了,所以开热点比向日葵方便很多!)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什么牌子的远程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