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7):
Profinet带了十几个从站,就是固定的几台设备掉,但都是独立网线接到交换机的,没有地址冲突。掉一下站然后立马恢复了  呆一会儿又掉站又恢复。没有其他外围设备了

网友A:
掉站的换个端口怎样?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C:
考虑下交换机性能不够导致Profinet信号中断;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自己的Proneta

网友D:
交换机要买PN认证的 如西门子 魏德米勒 MOXA 研华 菲尼克斯之类,不要为图省钱买杂牌

网友E:
交换机别选杂牌,网线接头选西门子的,找个靠谱的电工做网线接头。好好查查24V供电的电源。这几部分按要求搞基本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看看网线走向,别自己行程环路!这个挺恶心的。以前碰到过网线行程环路了,有时候好好的突然莫名其妙的掉网!!

网友F(2022-09-16):
查查24V供电的电源,不用杂牌的电气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