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电脑程序和PLC里面比较出现异常

楼主(2022-08-07):
这是厂家编写PLC,我这是需要修改程序,先比较,在修改,发现电脑和PLC里面比较出现,块不在CPU里面,但是设备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不在CPU中,说明在电脑程序里啊

网友B:
有时候翻译会发生歧义,你转成英文看看是个什么说法!
你要改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在线编程功能,上传下载都不用停PLC,修改的也只是程序块!
也可以离线编程,编好后,下载,只是下载的时候,只下载程序,不勾选程序块和参数!

网友C:
说明程序已经不同了,你的程序是一直保存在电脑里的,还是刚从PLC上下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CPU中,说明在电脑程序里啊
不在CPU里面,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翻译会发生歧义,你转成英文看看是个什么说法!
你要改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在线编程功能,上传下载都不用停PLC,修改的也只是程序块!
也可以离线编程,编好后,下载,只是下载的时候,只下载程序,不勾选程序块和参数!
改程序,下载程序没用问题,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程序已经不同了,你的程序是一直保存在电脑里的,还是刚从PLC上下下来的?
上载也不行,

网友D:
这是数据块,不动数据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数据块,不动数据块就行了。
是的,我没有动数据块,下载时候,我只下载程序